利用橡筋吊装对飞控板传感器减震,两种方案,哪种比较好?

楼主(2012-06-02):
由于采购的传感器板与飞控板分离,其质量很小,惯性不够大,因此很容易受到震动影响。
在查阅资料后,发现对这种惯性小的物体进行增稳减震使用橡皮筋吊装可以获得不错的效果。
但是在具体安装过程中发现有两个方案,
如图,一种是对现有飞控板的螺柱位置不予改动,直接利用橡筋把传感器吊装在螺柱上,但这样橡皮筋很可能不会与传感器的对角线重合,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分力使减震效果受到影响。
另外一种是找到传感器的对角线,重新制作一套与对角线重合的传感器固定柱,使得橡筋的延长线与传感器对角线重合,个人感觉这样一来可能会减少橡筋拉力的分散。
求教。

网友:
如果在震动下板子弹起来了这么办

网友:
那个平衡仪里的气泡是不是可以借鉴下,呵呵

网友:
你这个是个传感器,又不是测力计,只要固定住就行,为什么非得要拉力通过红线那?

网友:
这种办法不可取,飞控板必须与机身紧密固定才能使机身的动感传给飞控。控板才能精确进行调整,使机身保持平衡。像LZ这样的方法板子肯定会震动,必将影响飞行效果。

网友:
哦哦哦,明白了!看你画的图班子是长方形吧?要是长方形用左边那个图里画的正好!其实这个要求每这么严格的,楼主没必要做的这么~~科学吧

网友:
都可以。楼主不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