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8十字盘140度怎么调呀?

楼主(2012-06-02):
请教V8十字盘140度怎么调呀?
默认只有120度吧!
如何调整呢?

网友A:
不知道Express版本能不能调,pro版点博士帽把把ch1 2 3改为270 130 50
顺便问下你是什么飞机

网友B:
买JR的飞机了吗。阿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Express版本能不能调,pro版点博士帽把把ch1 2 3改为270 130 50
顺便问下你是什么飞机

我是JR的E12
5.1pro
请问为什么要这么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JR的飞机了吗。阿杰!!

是的呀!

网友C:
选择十字盘类型处点博士帽,更改K1 K2 K3的角度参数,使前面两个舵机与升降舵机分别均为140度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择十字盘类型处点博士帽,更改K1 K2 K3的角度参数,使前面两个舵机与升降舵机分别均为140度即可。

正解: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择十字盘类型处点博士帽,更改K1 K2 K3的角度参数,使前面两个舵机与升降舵机分别均为140度即可。

 原因就是火星说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你们还遗漏了重点!刚说的只是一部分!

网友(2013-01-10):

引用 网友D:
你们还遗漏了重点!刚说的只是一部分!

能分享一下重点吗?谢谢。

网友:
赶快说说重点

网友:
重点是矢量除了角度,还有长度~~~ 数学没学好

网友F:
长度调到鱼眼不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