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盘电机提高扭矩

楼主(2012-06-02):
请教各位大侠,我拆了几个3.5“硬盘的电机,如题在不更换磁钢的情况下,只通过改变绕线的方式,比如单线变双线或增减线圈的匝数,能提高电机的扭矩吗, 不需要过高的转数

网友:
硬盘电机特点是:高精度、静音、超长寿命、运转平稳。但是很难拆,拆了很容易坏。你如果拆的开就直接换磁钢吧,我觉得换线只会对发热有影响,硬盘电机的磁钢是胶水沾的,弄起来很麻烦。
另7200RPM + 7*1CM风扇推力25克 / 9*2.5CM风扇推力40~60克。昨晚测的。

网友:
我自己用光驱改的无刷,力量太小

光驱中轴太粗了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f47e6f5-ac77-11e1-a7b7-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怎么直接上图啊?!

网友A:
这也行?  我硬盘电机好几个呢   就是忘了拆的时候 量一下 多少V电压了   。。。。。。。。。。 LZ量的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行?  我硬盘电机好几个呢   就是忘了拆的时候 量一下 多少V电压了   。。。。。。。。。。 LZ量的是多少V

可能12V的。

网友:
硬盘电机重了一点吧,拆个光驱电机重绕,再配一个桨飞飞飘飘机很好用,光驱电机只能做后推机,你拆过就知了,前拉会飞出来的.

楼主:
我的想法是把转子固定到轮毂上,直驱。只在在地上跑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