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的榜样

楼主(2012-06-02):
详情见defense-update.com

网友:
黑色的竹竿

网友:
呵....簡單俐落~~

网友:
干净利索

网友:
难道中间部分可以横滚的?

网友:
  漂亮 不错!!值得山寨!

网友:
设计得好!

网友:
我也做了个,回头上图给你们看看

网友:
火柴棍飞行器呵呵

网友:
那里有卖

网友:
用竹管做的么?

网友:
中间的部分貌似卡上去的,不管固定翼还是多旋翼都应该是动力系统和电控系统分模块,简易更换

网友(2012-09-10):
不错不错高就是高手

网友:
电线的长度好像增加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