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相信谁?

楼主(2012-06-02):
请教:飞科达b6电压显示3s电压平衡没问题,但电显显示两个4.18,一个4.24,该相信谁?3s2200毫安格氏
电池
20c,已经有50个循环了

网友A:
电显精度低,只能作为有电没电的判断。

楼主:
感谢楼上热心人回复!

网友B:
都不准!我也问过这样的问题。电显误差大些,b6也有。

网友C:
电显只是参考,那个根本不准的

网友D:
B6 is more accurate

网友E:
b6,电显,万用表我测就是三个电压!

网友F:
电显的唯一作用就是:分辨电池是否需要充电。
在外场使用的好处是:不会把用过的电池再装到飞机上。
一般来说只看小数点前(是的,是“前”)一位是3还是4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