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买马达

楼主(2012-06-02):
请问大家有什么马达推荐的,用在双体的(单马达的双体)、船长70cm,85到90的速度
豹子LBP36,2200KV,,这个怎么样,小弟入船魔不久,很多事不是很懂,望给我指教
(在问多一个问题,船头飘的话是不是在船头加重就可以了?现在我就加了,但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不加重的情况下可以把船头压下去)
怎么看船身好不好,

经济还好,如果两个电机会怎么样,就是上面那个,会破140km吗

2858 电机和3650电机有什么不同?

其实船已经不慢了,现在再考虑搞台900mm左右的双体,双电机的,现在处于10字路口,不知道单电机还是双电机。现在追求的是快+稳,我现在的船在电机前面一点加了一些像电池那么重的东西才可以使得船头不翘(没加重的时候根本不敢全油门...),也有试过把电池推前,但是效果不大。。。。发现船模比其让模型还毒,现在已经小有3条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LZ的经济能力如何?有款TP5660电机尺寸有56MM*92MM选800KV值的用12S跑电机选用海王高压版130A电调,那一定很爽 船头飘只要把电池往船头上压就好了不用什么压舱物的

网友:
楼主自己提到的那种已经不错了,要4极的

网友:
船殼有图嗎?
船身窄又長的話 3674 還可以 ... 如果比較闊大的話動力要求高一點!

网友:
玩过单电机的 ,下部肯定是要玩2电机的了。 我也准备弄2电机的来玩玩

网友:
楼主问题正是我所要解决的,顶个问嘞

楼主:
还是没人来解答,论坛有点冷

网友:
1/双电机配正反槳比較稳定
2/船身好不好很難說,找些牌子是經常被人家拿用來跑高速的不會錯
3/船头飘可將 CG 移前 ... 其實軸支架的角度深淺、漿也有影響、
4/你要 140km ...??? 問問壇里的商家看看誰可幫你 ....

网友:
应该有很多商家可以帮到的,有用80CM O艇拍胸脯保证80公里时速的,也有用镍氢电池装出个塑料浆的O艇卖天价的,在这些卖家这儿破百那是随随便便的事儿,140也就是让你多花点钱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有道理,那你估计要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经济还好,如果两个电机会怎么样,就是上面那个,会破140km吗"

140km/h吗?这个论坛上是有人能破的,但有几人能呀?再说这么快的速到,怎么样操控呀?每秒近40米呀!10秒钟船跑哪去了还能看见吗?

网友:
呵呵,2800mah的6s锂电,按照120安培电流放电,也就八十多秒!追求极速,不会让船超过2秒的。再说也没那么大的水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暑假回国,到时候组一条破140KM的船,现在已经开始选配件了,对于这个成绩,很有信心的。希望大家支持

网友:
很想看看你选的设备。和跑140KM的视频。继续关注中。精神上支持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新手啦,不懂就乱买设备,现在认真选了,不知道2个豹子4级加2个200A的电调会怎么样,只追求疯狂

网友:
Kv2500左右的,6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啦,不懂就乱买设备,现在认真选了,不知道2个豹子4级加2个200A的电调会怎么样,只追求疯狂

豹子电机不是最好的选择啦。。。。。电调不代表200a就肯定快,船体、调教、电池都是关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暑假回国,到时候组一条破140KM的船,现在已经开始选配件了,对于这个成绩,很有信心的。希望大家支持

我不觉的动力是问题,有米就有动力,关键在国内买得到能跑140KM/H的船壳吗?建议LZ在外国买一个船壳回来。
就算都能买到,140KM/H相信也不会那么容易实现。不要简单的认为140是100的1.4倍,速度上是,难度上不是。
支持你的尝试。

网友:
我还是等着看组装图片和视频好了

网友:
破140 如果不计成本可以试试 双VZ-2230 高压电调 跑6S。。。 6极 B36级别电机动力应该杠杠的。。。。

网友:
双CZII代 2250  860KV  双300A高压版电调   双6000毫安 40C 12S锂电并联  O记442正反浆  配个稍好点的船壳140+可以疯狂的爽一把

网友:
三十兄说的数据好可怕:funk: :funk:

楼主: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7月初回过,到时候肯定要疯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国外的模型基本上都是中 国造的,有些可能是外国牌子,但是都是中 国造的。要不就碳纤维啰
我现在看看飞机的空气动力能不能在船上用 ,有点天马行空的感觉,哦
模型嘛,不发掘怎么好玩呢

楼主:
问问大家,4级和6级相差多少?电调已经选好了,就200A的,电池6S的,一步步来...

网友:
只是数字上的差别,跟性能没有直接关系。    140    ?  能叫一步步吗      但也支持下: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现在不是不鼓励你们研发。。但是这种事有先人试过不可行所以才会有现在的结论。。。

网友:
装个火 箭发动机的可以实现,不过是一次性的!当然要注意安全,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调得好,100+没问题。
桨的选择要先小后大,速度一点点往上提。不要一开始就上大直径桨,对电机、电池有伤害(200A的电调足够用了)。
我的电cat,85cm、6s 2p 2800mah、4074双电机、438桨,速度100多一点。应该还有潜力,还在调试,应该还能提升。想找三十兄给指导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很多套船已经100左右了
你的电池是1颗6s还是2颗加起来6s?

网友E:
回楼上,6s1p共一个4065电机,共两组。即6s2p共双电机。
两组电机之间,用平衡充线连接,以避免一组过放,另外一组能够分担一些负担。
今天跑船104km/h,单电机又出问题了。估计水冷效果不好,下次要加小水泵了。

楼主:
串联不可以吗?你的配置也不低,为什么才104?水冷的话用两个入水孔应该ok了

网友:
在破百的路上稍有不慎就是设备遭殃,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首先烧电机应该是一路水冷的进水效果不理想导致的,看船体在破百时的姿态,观察船底的哪个部分总是接触水面的,一般是在第一个阶段这里,将水冷的进水调整到哪里就行了。另就是尽量少做转向的动作,不管向那边转那另一边的进水肯定是大幅减少的。破百只要在直线上坚持7秒以上一般GPS都能捕捉到最高时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楼上,6s1p共一个4065电机,共两组。即6s2p共双电机。
两组电机之间,用平衡充线连接,以避免一组过放,另外一组能够分担一些负担。
今天跑船104km/h,单电机又出问题了。估计水冷效果不好,下次要加小水泵了。 [/quote
如果按照你所说的时速有104KM了那就没必要上小水泵了,因为你这么快的速度水的流速一定比你小水泵快!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的水冷管路是否畅通比较实际

网友:
谢谢MIYO,有道理。速度达到100km,高速水流一定大于小水泵了。我比较困惑的是,电调微热,电机很烫,跑船是注意观察排水孔,似乎没有高速水流。
谢谢三十,我放船的水域不大,没准是转弯导致水流不畅?

网友:
回复 网友E:

接水冷管路的接法也有讲究的,我的MONO1就试过很多接法,我之前试过先通过电机在通过电调,想让电机优先冷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出水口没水柱跑下来电机很烫,好像水流不过水冷套,但是先通过电调在通过电机反倒好,出水口水柱很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贴几张图,大家给些意见。

网友:
再来3张
最后面那张放船地点(湖面干净、游人少)。上海的朋友还有其它好的地方给说一下。

楼主:
传统的水冷好还是靠吸水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