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2-06-02):
求救、求教,前辈们好,我是之前买山寨的450,后来我又买了金属旋翼头和金属尾波箱,我上次换上金属旋翼头一切正常,今天去飞炸机了,不过问题不严重,不过是大桨碎了,原来的尾桨轴弯了,今天我修理换上了新大桨和金属尾波箱,通电后试机发现控制十字盘的前面两个
舵机
,摇臂向下打死,导致一推油门飞机马上就侧翻大桨打地。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看不明白…………舵机的线没插反吧?可能舵机挂了?什么舵机?不会是辉盛9g吧?

网友B:
 炸鸡一定要检查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辉盛9g,线没有动过啊,我换了2个新舵机,问题依旧,请指点,谢谢

网友D:
起飞之前不看看舵面反映就加油门?检查一下控里面的设置。

网友E:
炸机后需要检查
机械
主桨,尾桨。主轴,横轴,尾轴。尾管,尾传动轴,传动皮带。旋翼头上的摇臂,拉杆,球头,平衡杆,螺丝。齿轮。单向轴承套。
电子
所有舵机。电机轴,电机外壳,磁钢片。插头。电调线性。电池。接收机。
我说的这些是能影响飞行效果和安全的。
有遗漏的地方,请大家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