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enius CP尾打转的解决

楼主(2012-06-02):
我的genius CP推油门起飞时,尾向左快速打转,(尾电机是转动的),请教如何解决。我的genius CP与DEVO 7 是分开买回来的,对好频后起飞就出现前述情况。控方向外调键调到头也不解决问题。是调genius CP的方向感度?还是其它什么?即使是的也不知道在哪里调啊。450、500我都会调得很好,那是用的尾舵机和尾翼变距。这小东西用尾电机我反而不懂了。。能教得详细些更加感谢!!

网友:
我的GCP三个都是70,配的D7控

网友:
我发现,如果尾管有暗伤、裂口,强度下降会导致锁尾变差。解决的办法:换聪少的不锈钢尾管,不会裂,不会有强度不足的问题。

网友A:
没锁尾

这个问题,我同学也犯过,他用的devo10.
你的飞机在飞的时候是不是红灯不常亮?那是没开锁尾模式。devo7我不了解,在devo10 上,找到锁尾感度,调到70%(0-50是不锁尾,50-100是锁尾),看看飞机的红灯是不是常亮?常亮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同学也犯过,他用的devo10.
你的飞机在飞的时候是不是红灯不常亮?那是没开锁尾模式。devo7我不了解,在devo10 上,找到锁尾感度,调到70%(0-50是不锁尾,50-100是锁尾),看看飞机的红灯是不是常亮? ...

好的,我按您的方法试试,谢谢!灯的情况不记得了,我回去看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