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ius cp 耐用性报告2

楼主(2012-06-02):
中联横轴上的橡胶圈完蛋了,导致摔机,幸好没有任何损失。。。
总起落才225。。。
MCPX已超800起落,橡胶圈尚未完蛋的迹象。。。
。。。全部是使用3D模式飞行

网友:
牛逼 我的cp快200起落,不过只是普通飞行,不会3d

网友A:
主要是电机耐用度啊,那些都是小钱

网友B:
mini坑爹的是小配件,mcpx坑爹的大配件。试一下mcpx主板坏了,赫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电机耐用度啊,那些都是小钱

上次已说过,GCP的原装电机只用了10多起落就挂了,MCPX的用了600多。。。
现在各自改了无刷,暂时都还OK。。。
这个是我自己的使用情况,不代表一般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坑爹的是小配件,mcpx坑爹的大配件。试一下mcpx主板坏了,赫赫

MCPX主板没挂,所以这个假设不成立。。。
仁兄的假设是带很大主观性的,换句话说,我假设是说,MCPX飞2000起落都不挂,MINI 1000就挂主板,你怎么看?!
讨论事情要客观。。。
似乎还没有证据说MCPX的大配件很容易坑爹

网友C:
有啥好比的!

网友:
嘿嘿,同样是脚架断了,同样买原厂的然后你懂的
其实楼主应该把mcpx和minicp,这两个配置和结构更相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啥好比的!

这不是拿来比,而是分别说明使用情况。
因为同时在飞,放在同一帖子说而已,可以各取所需的信息。

楼主:
真倒霉。。。这台GCP只换过尾电机,结果因为2个磨损的胶圈要换,浆夹拆不出来,只好整个旋翼头都得换掉

网友:
gcp初期投入便宜,配件价格也合理,但是后期你就知道坑…
mcpx初期投入及配件很坑,但是后期你就知道原来更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