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衔接问题。自己画的图。

楼主(2012-06-02):
看图,我想问有没有那种的小件,用于连接舵机轮与铁丝的,不是经常用的那种小件。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可以穿出去的,而不是一端让铁丝进,另一端却不能出的那种.

网友:
舵机快速调节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什么东西?求教

网友:
螺丝上钻个铁丝大的孔,再上螺母锁紧.

网友:
不知道具体叫什么   类似限位环的东西吧    好像在汽油船的油门舵上见的挺多

网友:
就这个东西,有大有小,选择合适的就行。不是所有飞机适用。尤其是对重量敏感的飞机,不建议用调节器,太沉。

网友:
下面带螺母的地方拧在舵臂上,舵臂通常需要扩孔,不要扩得太大,刚好能塞进去最合适,稍微带一点点阻尼的感觉,就一点点。
然后螺帽锁住,也不要拧死了,拧死了转不动,不让它晃就行,最后螺母点一点点502固定住(千万小心,不要点多了把不需要的地方也粘住了,最好用牙签沾一点点再引到螺母中心),或者螺丝胶也行,必须的,否则飞空中螺母松了那就死给你看了。
装钢丝的时候注意增加调节器带来的高度变化,不要搞得有应力存在,需要的时候适当弯曲钢丝。
说这么多,算普及知识吧,如果不是你要的当我没说。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啊,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