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载重多轴,旋翼的叶数,直径,电机怎么搭配

楼主(2012-06-02):
设想做大载重的六轴。目前来说两叶的桨最多也是最便宜的,搭配电机规格也都比较容易查到。问题是,多轴旋翼直径越大体积就越大,比如朗宇x3520配13寸桨最大4kg推力,如果做成六轴,飞机直径就要超过1米了。要增加推力同时保证尽量小的体积,要么提升转速,但是转速越上去效率就越低。那么就是增加旋翼的叶数了。问题就是在于市面上多叶的桨很少,而且没有搭配电机的数据。比如x3520如果要上三叶甚至四叶桨,桨的直径怎么选择?或者说同样13寸的四叶桨,要配什么样的电机??………有没有人指点一下?先不考虑预算的情况下。

网友:
配一套KK几百,配一套WKM上万,你还不考虑预算,潜水吧!

你的问题没有实际意义,根据你的情况来说,想玩多轴就去二手区收一个整机吧。

网友:
首先我说个问题,三叶桨我就从来没见过10寸以上的正反桨,四叶桨适合多轴用的更是没见过,你就算有参数又有什么用,提升效率现在公认的王道就是低kv,大桨,高压,不考虑预算的话,用所谓的盘式电机400kv左右的,配APC1447,加飞腾40A电调,上6s电池,8kg起飞肯定没问题,还不考虑预算的话,上两套动力和飞控,做成六轴12电机模式,之前有人发过此贴,可以自己搜搜。
总结一句话,只要动力足,板砖飞上天(不考虑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