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刹车盘不同心神马情况!!!

楼主(2012-06-02):
新买的飞越的旋翼头,其他的全是亚拓的,之前没有大炸过但是装好后转起来刹车盘不同心,是哪里出问题了?请大侠解答,谢谢

网友A:
精度~
反正我的450都不上刹车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亚拓的盘盘换上也不同心,不光是刹车盘不同心,好像翼旋头也不同心,换上亚拓的也一样,怀疑是轴承挂了但是插主轴的时候很顺滑,也看不出来轴承有什么问题,机身震动明显,求大侠指点

网友B:
大桨没甩升,加高点转速便同心了,用手转个个450都不同心

网友C:
主轴没弯?桨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是这样,加油后就没事了,但是有震动,新手单飞不知道这震动碍不碍事……

网友D:
主轴弯了

楼主:
浆以动静平衡,主轴是冰人新的,应该不是这的事,我觉得光电机转起来就很震的,但电机是新的……

网友E:
主轴弯了.T头歪了.刹车盘本身就不正(副厂件较易出现).还有桨上的太紧了.自己一样一样用排除法查吧!

网友F:
把刹车盘拆了,没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