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手入六通小机该选哪个

楼主(2012-06-02):
准备6月底左右入六通小机,请大家指点意见,目前已有几款欣怡的
1.Genius CP
2.Mini CP
3.M CPx

楼主:
求大家指教啊

网友:
450吧,我就是买了亚托450,感觉不错

网友A:
我也正在考虑,FBL100   mcpx   今天又关注了九鹰的125 pro  据说不错

网友:
新手不建议上6通小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考虑,FBL100   mcpx   今天又关注了九鹰的125 pro  据说不错
我入的就是9鸟的125,稳到你可以睡着。。。。。

网友:
路人甲表示:
Mcp
没玩过(华如果肯出WK版本我才会考虑,打死不跳D控坑)
Gcp
当时手太新了没感觉出来好不好
M CPx
原厂机什么感觉记不得了
现在手里只有2台改装小机和1台Gcp静态

————分割线————

我觉得小鸡的区别主要局限于它的控,如果你打算一控多鸡,对于小鸡的控要好好斟酌,以后打算提着大小鸡出外场的时候不介意多带那么一个控,当我没说,请略过这条。

基于控的理论,华氏的控和DX、DSX系列控个人比较推荐,这些控的比对坛子上也比较多不赘述了。建议LZ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要求先满足自己的控,再选合适的鸡。

————————————

我觉得买小鸡无外乎:
1.小鸡整机价格比较低又安全,买来入门,以后视情况改装或是换大机;
2.大机场地要求高,小鸡出勤率比大机好,小鸡买来闲时和大机互补练习,除了主电机基本不会改装;
3.由于身边环境所限,没有合适的飞场,又苦于热爱航模,入小鸡,小鸡改装折腾到底的类型。

改装机我觉得不应该归为比较范畴,有米手巧知识全的话想改多BT改多BT
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改装潜力(或是折腾潜力、扔钱包潜力)也属于购买考虑范畴,建议LZ根据以上3类人自行归类,根据每台机的升级潜力和自身要求选择

至于哪台机嘛。。。太困了,不说了,说多了会有人喷我托的,改装贴潜潜水很多了

网友:
建议买山寨450.便宜好用。

网友:
个人爱好~~我觉得mini的罩罩还不错~~就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