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xg8失控,鸡鸡落水。

楼主(2012-06-02):
今天约上朋友,来到黄壁庄水库,收拾一番飞起
滑翔机
,水库边,大水面爽飞三电,第四电的时候,滑翔拉到二百米高二百米远的时候,忽然就跟复翼云打满一样掉头向下,中途尝试补救,可是最终还是重重拍在水面上,失控当时一块艇疾驰,请问跟失控有关系吗,失控了为何复议现左满的动作下来呢,很是郁闷,我用的是180的山寨6通,红色那种。真是不知道真相啊。

网友A:
买那么好的控干嘛用山寨接收 山寨接收用不得呀

网友B:
用山寨接受还不如直接用TDF

网友C:
这么好的控,怎么能用这种山寨接收机

网友D:
看了你的帖子 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就是用的XG8
知道你用山寨 我平静不少 因为我用的是原装接受!

网友E:
我只用原装接收,不敢用山寨版!!

网友F:
确认是失控而不是死舵?

网友G:
好马配好鞍 还是用原厂的接收吧 山寨接收飞个公园飞还凑合

楼主:
原帖由
铜河
于 2012-6-3 08:37 发表
确认是失控而不是死舵?
请问死躲怎么发生的?什么症状?··

网友H:
这距离貌似不远,山寨拉距离有800米左右~

网友I:
为了机机,接受还是远离山寨

网友J:
就是福他爸不使用原厂接收稳定性都是浮云,

网友:
山寨接收机,2字,活该...

网友K:
看情况似乎是卡舵,要么就是楼主设置过失控保护。
不然不会这么一头载下来

网友L:
山寨货 害死人

网友M:
中 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假冒伪劣产品聚集地.

网友N(2012-07-04):
   滑翔机别用山寨了,网上180的红盒子,130的透明电路板的我都有。
180的做工一般,130做工也还行,两个距离都不行,180的距离也就800米,130的距离也就500米,你飞滑翔机还是用原厂831好了。
顺便说一句,180我拆了盒子,感觉和130的做工差不多

网友O:
同意14楼。用山寨,呵呵,还不如买天地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