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看看凤凰电调的设置抓图,检测温度高的吓人啊

楼主(2012-06-02):
700 3C 的电调设置看图,最后一张是读取的曲线图,温度看着吓人啊,帮忙看看

楼主:
最大温度160度啊,水都变蒸汽了

网友:
温度的单位错了吧 有摄氏度 和华氏度
点击查看--测温设置

网友:
这是华氏

网友:
这是华氏,160度不高吧~~~~

网友:
摄氏度=(华氏度-32)÷1.8

所以实际最高温度为 (160-32)÷1.8=71.11摄氏度,很正常的工作温度,呵呵

楼主:
原来如此啊,谢谢各路大侠: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在上面一栏可以改为摄氏度的

网友:
虚惊一场!
看把LZ吓的!

网友A:
unit 是 fahrenheit (x-32)/1.8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it 是 fahrenheit (x-32)/1.8哦

请问前辈,什么意思 ?

网友(2012-07-18):
查看 那个地方选 摄氏度  就 OK了!

网友:
  发帖赚分

网友:
不是写着呢吗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