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搞大飞机FPV--40级油改电

楼主(2012-06-02):
翼展1600MM40级上单翼练习机,想用它来搭载卡片机加两套图传,不知载重够不,望各位大大帮忙估计下这样的动力配置载重能有多大,另外电机小吗?求动力配置!!
4S电池
好盈 80A 无刷电调
银燕925KV 外转子无刷GT3520/05
14寸浆

网友:
好大一只油机

网友:
4250电机,KV900多的配4S电池不能上14寸桨的,过载太严重,设备会烧的。换KV700左右的比较合适。

网友:
4530   6S 1306木桨  飘过

网友:
发动机拆下来给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4250 700KV电机+4S,载个1KG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6S电,载1KG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4250 700KV电机+4S,载个1KG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配置最大拉力有3kg以上,如果你的飞机整机重量在6kg以内,并且升力足够大的话,我想都是可以轻松起飞的。

网友:
有必要改吗?做好减震用油的上

网友:
有买动力 电子设备的钱  什么都买回来了  还搞神马油改电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机翼都没有前蒙版  不太给力啊

网友:
买个up40 fpv版本把,别的飞控不要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