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几个功能请教。

楼主(2012-06-02):
入手t8fg一个月了,有几个功能一直搞不不是很清楚,请教下论坛里的各位高手。
一是
舵机
移动速度的调节功能,就是用在舵机收放起落架上的,一直找不到哪里设置。
二是设置混空的话,可以再fnction里面定义控制键,也可以在专门的混控菜单里面设置,有什么区别呢。先在此谢过。。。。。。。。。。

网友A:
标题
专门调节速度的我也没找到……不过你可以用一个减速板,蝴蝶刹什么的代替,那个有速度调节的,或者设定到旋钮或者滑杆上。fun里面的改动是硬改动了,是指定遥控器上的硬件部分做什么用主要是分配通道用的,混控菜单里面的指定不同通道之间怎么配合了。前一个是基础,后一个是衍生吧。

网友B:
现在又中文说明书啦 。。。。。。。 建议 静下心来好好 看下说明书 你能有好多 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