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64位系统,装了凤凰3.0,不能进入模拟器。

楼主(2012-06-02):
是win7(64位)系统不兼容凤凰吗?

网友A:
我用的就是WIN7 64位,兼容无问题

网友B:
设置兼容性就可解觉我也是64位

网友C:
你在启动的快捷方式上按右键设置兼容性,让他以win xp模式启动就行了。

网友D:
兼容。 我安装过!

网友E:
64win7绝对兼容,其他问题

网友F:
是不是需要管理员身份启动呢?

网友G:
64位旗舰版win7撸过表示没问题。

网友H:
安装时最好关闭杀毒软件,应该不会有问题,我也用WIN7 -64系统。

网友I:
我用WIN7 -64系统爽玩G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