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参数1520us或者960us 具体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2-06-02):
如题。

楼主:
是脉冲周期单位?还是频率?

网友A:
应该是频率

网友B:
是舵机接收pwm波的宽度,一般舵机1520对应90度,有的舵机760就走完90度,工作频率模拟的50hz,数码的333的多,锁尾舵机有例外的频率有很高的

网友C:
μs是时间单位,就是周期(脉冲)的宽度

网友D:
脉冲周期,即脉冲一个周期的宽度。

网友E(2012-10-22):
太好了 正在找

网友F:
1520PK760,唯一区别在晶振频率有区别,软件好像没两样,感觉多出几百元为窄频舵机买单真是冤枉的不能再冤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