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电机求助

楼主(2012-06-02):
我的朗宇电机炸过一次后,在接电推油门的时候就不转了,来回抖动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问你们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线在炸机的时候扯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返厂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返厂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返厂的吗?

如果是线扯断了一般自己就能修,不知道厂家愿不愿修。炸机坏了维修费还要自己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外观上没看到哪里线断了,

网友:
上图和视频大伙帮你你分析分析

网友:
香蕉头那里,拆开重新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外观上没看到哪里线断了,

电机定子上扰的是漆包线,电机外面是多股镀锡包硅胶铜线,它们之间有个焊接点;铜线和香蕉头之间有焊接点;外观看不出来,需要拆开检查是否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