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轴承的选择

楼主(2012-06-02):
最近在设计JJ的架子,滚珠丝杠的支撑架实在太贵了,想用两个角接触球轴承代替,1605丝杠的台阶车成12mm,这个内径的轴承有多种,网上查参数也只能查到外形参数,找不到性能指标,想问一下7001和7201用哪个好?当然,我偏向于较小的7001,但不知道它的性能满足要求吗?谢谢~~

网友:
自己做比买的贵。。

可以去淘淘二手的轴承座 50一个。。。一般都是进口拆机的,,里面轴承大多是7系配对。。
发实拆图给楼主参考下。。

网友:
  给你个资料参考下 我也不懂

文件名: NSK滚动轴承技术手册.rar
描述: NSK滚动轴承技术手册.rar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923be59-acd2-11e1-ba33-0015c55db7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