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干涉问题。

楼主(2012-06-02):
600EFL 3GX 2.0 JRXG8,按说明零度、螺距、循环螺距调好后有干涉。
遥控器
上RING设置对干涉无反应,请哪位大侠能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的vb也有干涉!主要是60的舵机安装有问题

网友B:
3GX不能使用RING 选项的

网友:
所以不知道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