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哪里能找到耐高压的有刷电调呢

楼主(2012-06-02):
可否请大家推荐一款能耐高压,比如4S锂的普通有刷电调?TB网上找的不敢信哦。

网友:
找些同時有賣 700 有刷馬達的 TB 店 ...

网友A:
为什么 不用无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

网友C:
你用4S电池拖有刷电机 你不怕烧电机啊!碳刷肯定烧红废掉!

网友D:
TRAXXAS

E-revo有刷版的原装电调,支持2个750电机,还防水,支持4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4S电池拖有刷电机 你不怕烧电机啊!碳刷肯定烧红废掉!

已经废了个550了,我上耐18V的550电机应该没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E-revo有刷版的原装电调,支持2个750电机,还防水,支持4S

我是有点疑惑的,用支持2个电机的电调,可我只有一个电机工作,电调上多余的那另外一组电机线是要也连在电机上呢,还是就那么放这不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不用无刷的

船比较不值得上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