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鉴定~~有黑旋风电机的模友进来看下

楼主(2012-06-02):
电机是64MM涵道用的 KV4800  用3S2200电池 40安电调,没用多久线圈就烧坏了。网上一看和别的黑旋风不太一样,请用过此电机的模友来看下:这电机是不是山寨货?谢谢!

网友:
其实很多杂牌的电机也很牛的,动平衡很好。也够暴力

网友:
似乎不太一样。注意我们是在4S下使用的。

网友:
标题

黑旋风的涵道只要一拆开就完蛋了!装回去也不行!他的涵道动平衡是整体做的,不知道楼主的黑旋风以前可拆过吗?!

网友:
刚买回来飞三次也烧了一个,厂家换了!我用4s电池!!!电机分不清真假,我的原装和更换的也不一样!

网友:
  怕是你地电调烧了哦,40A飞4800KV.....

网友A:
标题

我用好盈60A。
不过我们这里有两三个黑4800空中爆桨,我亲眼目睹一次,迫降后发现桨叶全部碎掉,电机轴弯,轴承报销。所以我认为正版的黑4800,不宜长时间全油门飞行(4S下),无论是电机还是桨叶,都处于过载状态,易出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还有这事?确实拆过。原配的是直口的涵道,为了装在F15上才换了个喇叭口的涵道,没料到一个起落不到电机就烧了。

网友C:
你这个黑旋风是后期的,不知道是哪个厂做的,你在网上看到的黑旋风是早期的产品,那个是环球飞的LOGO,这两个黑旋风我都亲自己飞过,当时我买的是你在网上看到的这种,我朋友买的就是跟你一样的黑旋风,在同电池.同电调,同控的情况下,吹称,我的是960G推力,而朋友的才670G,所以我感觉现在的黑旋风,已经不是当年的黑旋风了

网友:
从没听说过拆了还会影响黑旋风动平衡的。。这和你会不会装有关系 我的黑旋风电机 3S装机推力在850G左右 声音也很好听 我看楼主这个涵道貌似不是假的 是淘宝买的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黑旋风是后期的,不知道是哪个厂做的,你在网上看到的黑旋风是早期的产品,那个是环球飞的LOGO,这两个黑旋风我都亲自己飞过,当时我买的是你在网上看到的这种,我朋友买的就是跟你一样的黑旋风,在同电池.同电调,同控 ...

的确是这样,新标的黑旋风比老标差不少,现在已经没有老的了,建议选购黑旋风的时候考虑清楚

网友:
插个广告,这个图是我店里的,存货还有一些,准备退出市场啦,低价抛卖还送多一片涵道扇叶。链接是三国的,有需要可以区看看http://bbs.mx3g.com/thread-212070-1-2.html

网友:
再发个图,涵道电机黄色的背景其实是吃饭台,哈哈

网友:
是正品来的

这个应该是绕组绝缘等级不够,导致高温短路
返厂换新!
现在国内零售的黑旋风都是保固的,烧绕组,爆轴承,都是免费换新哦
请发快递到屹立模型公司
详细地址请参照
www.easyrchobby.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好盈60A。
不过我们这里有两三个黑4800空中爆桨,我亲眼目睹一次,迫降后发现桨叶全部碎掉,电机轴弯,轴承报销。所以我认为正版的黑4800,不宜长时间全油门飞行(4S下),无论是电机还是桨叶,都处于过载状态,易 ...

正解,其实黑旋风4800是给3S专门调试的,满电全速电流45A,上4S 66A,好赢60A是可以挺住的,其他的电调不建议。
黑旋风有保固的售后服务,正常使用无论爆转子还是烧绕组,都可免费换新,至于爆浆和轴弯确实是有点过载了,可以返厂维修。
联系我们吧
深圳市屹立模型有限公司
www.easyrchobby.com

网友:
书记回答的最好

网友(2012-08-09):
回复 网友D:

请教一下,黑旋风貌似有4000kv的,这个4s有多大推力,能长时间用吗

网友:
表示刚买了个70的

网友(2012-09-10):
黑旋风没那么弱吧,  我的黑旋风应为炸机,叶片打到植物,成锯齿状了。 自己淘宝上买了叶片装上。   4S 全油门2分半钟, 好好的。  现在飞T45, 全油门时间还是满长的, 都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