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车床上钻平底的孔

楼主(2012-06-02):
如题 请各位老手教一下 只有车床 用麻花钻钻出来的孔 底部有沉头 可以在车床尾座上夹铣刀把沉头铣平吗? 还是有其他好办法 求教各位 谢谢

网友A:
夹铣刀可以,但要先打引导孔。 麻花钻也可以磨成平头再对开刃口(对付带小数点的孔径),也要先打引导孔。

网友B:
打完孔用键槽铣刀弄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
是的,要用2刃键槽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