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位全角度欣赏禅师Z15,给等禅师的同志解渴下!

楼主(2012-06-03):
总体特性
内置功能    • 三种工作模式
   ◊ 方向锁定控制
   ◊ 非方向锁定控制
   ◊ 回中(水平模式)
• 内置独立IMU模块
• DJI云台专用直驱舵机
• HDMI转AV模块
• S-BUS接收机支持• 红外射频模块控制相机快门
机械&电子特性
工作电流    • 静态电流:200mA (@25V)
• 动态电流:400mA (@25V)
• 堵转电流:4A (@25V)
工作环境温度    -10°C ~ 50°C
通信接口    CAN口 (兼容ACE&WKM)
重量    880g (不含UBEC、HDMI-AV模块)
尺寸    200mm × 200mm × 230mm
相机安装框尺寸(内表面)    115mm × 75mm

飞行特性
负载重量(参考值)    392g (@Panasonic GH2)
角度控制精度    ±0.05°
最大可控转速    ±180°/s
可控转动范围    旋转方向:±360°连续转动
俯仰方向:±360°连续转动
横滚方向:±40°(机械结构可±360°连续转动)
外围设备
支持相机类型    • SONY:Nex5/Nex7
• Panasonic:GH2
输入电源    4S~12S LiPo
控制要求    四个空闲的接收机通道
调参软件安装要求    Windows XP SP3; Windows 7

单独配置云台控制器,并通过CAN总线与DJI专业自驾仪主控器相连,根据云台姿态反馈智能地高精度控制各轴的转 ...

单独配置云台控制器,并通过CAN总线与DJI专业自驾仪主控器相连,根据云台姿态反馈智能地高精度控制各轴的转 ...

网友:
邪恶 之物啊

网友:
看來差不多出貨了...!!

网友:
牛!
五行兄已经到手了?

网友:
显然都是官方资料,禅思真心强大啊

网友:
真是牛B的 神物

网友:
膜拜神器!

网友A:
很想知道360度的转法,单个轴向最多能转多少圈才不会扯断电线,有测试过吗?呵呵

俯仰轴的回环半径最大是多少?饼干头+广角镜+其他滤镜+遮光罩的空间够不够用?

直升机的减震挂载版本有了吗?固定管粗细、间距有确定数据没有?

另,云台锁定和非锁定对应的云台指向介绍是不是填写反了?西西

对云台控制方式可以设置为随摇杆转动而无需回中的操作吗?比如横滚轴和俯仰轴,拨一下动一下的方式镜头动作会比较生硬(看过如来的操作),不太适合某些时候连续追焦使用

横滚轴还需要一个可切换为垂直90度的模式,拍垂直模式照片的时候经常会用到

先想到这么多,想起别的再继续提建议,一点也不解渴,越来越渴,呵呵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想知道360度的转法,单个轴向最多能转多少圈才不会扯断电线
应该用连接器,不是穿电线的吧?!

网友:
只有到手用了后才知道爽不爽!

网友:
上星期有幸试飞了一下 禅思所有轴向都可以无限的旋转下去 因为没有线和旋转部件有相关联动的

网友:
万向滑环啊,多简单

网友:
可以猜测五行和jack已经拿到了工程测试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