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无法启动电机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6-03):
第一次接触大疆,新入的NAZA飞控,调参后,遥控器校准后,开遥控,油门在最小值上  上电 电机开始怠速慢速转动 自检完成 4个绿灯后  黄灯 每隔几秒闪一次  掰杆动作后 听到电机的转速有一点点的变化  摇杆回中后  掰杆3秒内将油门推到10%以上   不管怎么推都无法让电机启动 一直保持怠速状态  油门中立点以下和以上  黄灯每隔几秒闪两次。
起初怀疑接收机和主控之间通道连接错误  仔细检查了  没发现什么错误
接收机是大金鹰8通72PPM  控是天地飞8通道PPM   接收机1接主控A  2接E 3接T 4接R  5接U 3段开关(调参只设置了姿态模式) 8接到了X1控制俯仰云台
遥控器校准了好几次  滑块基本都在绿色的地方,但就是不见电机正常启动  还在怠速。。。。  已经搞了7个小时了   硬是没让电机转起来  请高手帮忙啊!!!
这是神马情况,不是说NAZA很好用的么  怎么连个电机都启动不了!!!

楼主:
补充下  XA650 V4机架  XA原厂电机 电调

网友:
不支持XA的电调~LZ弱爆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是不兼容XA电调这个原因么,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大疆,对兼容哪些配件根本不了解

网友:
金山跟360不兼容,多轴也一样,其他行业产品亦然.......

网友:
XA的电调是高速电调,DJI的输出信号是不兼容XA的电调的

网友:
看看你的遥控器微调是否都在中点上,我遇到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