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这个变压器

楼主(2012-06-03):
各位帮忙看一下这个变压器该如何接线啊,这个变压器以前是电脑配的那啥东西哦,叫不出名字了,就是停电了,可以让电脑继续工作5分钟左右的那种,想知道可不可以用,谢谢啦。

楼主:
急啊,各位帮帮忙

网友:
UPS的逆变电源变压器?搞不懂,楼下来。

网友:
应该是工频变压器,用万用表量一下导线之间的电阻,也可以判断初级、次级线圈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是:您想用它做什么?
光一句能不能用,那只能告诉您:只要该变压器没有层间击穿、线圈没有短路或开路,那么接入一个合适的电路便能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膜拜十秒!!!变压器是好的,因该能用!!!我主要想用它来给12v的便携地面站电瓶充电,除此之外还能有其他用处吗?……能加qq指导我吗?谢谢……qq327660821

网友:
就是ups变压器,你看下他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再决定用途

网友:
可以当变压器使用。

网友:
不能用.理想中的充电器有过充保护电路板.限电压限电流.保护电瓶正常充电

网友:
這火牛功率大極有限用途不會太多,如果我是物主只會拆下漆皮線用來做短波天線的負載線圈、天線調諧器之類,balun亦得!

网友(2012-07-07):
什么用却沒有了.卖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膜拜十秒!!!变压器是好的,因该能用!!!我主要想用它来给12v的便携地面站电瓶充电,除此之外还能有其他用处吗?……能加qq指导我吗?谢谢……qq327660821
充电是没问题的,UPS在交流供电时,本来就会通过变压器对电瓶充电。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上去应该是左边的线圈接220V电源,右边输出低压,只是不知道具体会有多大电压输出,如果适合,配合其它电路对电池充电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应该是左边的线圈接220V电源,右边输出低压,只是不知道具体会有多大电压输出,如果适合,配合其它电路对电池充电应该是可以的。

初级是三根线,真不知道这个变压器能不能接220v
三根线的一侧线明显粗过另一侧,可以肯定,该变压器不适合220v使用

网友:
肯定可以。ups变压器在外部电源没电的时候,变压器的作用是由电瓶供电逆变成220V交流电给电脑供电,外部电源回复后,变压器的作用就是把220V交流电降压给电瓶充电。

网友C:
低档的UPS一般都是高频方波输出的,这个变压器体积这么小,应该是高频输出变压器,不能用于低频的市电上,接市电即烧~

网友:
对变压器

网友:
如果变压器上没有标签,基本只有铁芯能用

网友:
太小了,不行,会烧

网友:
根据铁芯截面积可算出功率,

网友:
三根粗线应该是双12V,多根线那一端是逆变以后调压用的。可以作为一个普通的变压器使用,220V接在多线头的最远端两根线上,然后测输出啃食不是双12V

网友:
在不清楚原变压参数的情况下,先不要乱接线,可以根据需要,拆开重新绕制,我过去绕制了几个,都很好用。拆的时候,卸掉螺丝,用电络铁慢慢加热,将硅钢片抽出,注意不要烫坏了框架和漆包线,然后根据《少年电工》一书中介绍的自绕变压器方法,重新绕制。

网友(2012-08-08):
引用 网友C:
低档的UPS一般都是高频方波输出的,这个变压器这个是低频的。。。。。体积这么小,应该是高频输出变压器,不能用于低频的市电上,接市电即烧~

这种硅钢实际进来的都是低频的逆变。。。。。成本低; 这变压器可以拿来做大电流的AC/DC电源

网友(2012-10-04):
此变压器为UPS里的工频逆变变压器。不单单电脑UPS用,现在太阳能、风能发电都在使用逆变为220V电压。根据变压器外表体积看功率约50VA。右边二根红色线、中间黑色线是接推挽逆变晶体大功率管的。左边是接220V电源及交流低电压整流后供给控制电路使用的低压绕组。检测方法有二种:直流和交流检测法。现在只说交流检测法:用另外一个交流隔离变压器220V/6V的6V输出接此变压器的随便一个绕组,用万用表的交流250-300V档分别测量其他绕组的电压,测量有一组电压在180-220V是接市电220V的。将这一组220V的绕组接市电220V后,就可以分别测出其他绕组的电压了。具体干什么用根据自己需要吧。以前是直接用来做音频功率放大器电源变压器用。检测时千万注意安全!!!

网友:
就是ups变压器,你看下他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2013-04-19):
完全可以用,我判断六根线当中还有两根是一个充电绕组,所以在剩下的四根是带抽头的初级绕组。

网友:
应急电源,真心没用,

网友:
这种东西 还是需要专业点的人才明白

网友:
   ╭══╮  ┌═══════════╮
╭╯让路║═║   我是开车来的           ║
╰⊙═⊙╯  └═⊙ ══ ⊙═══ ⊙═╯

网友(2013-06-12):
主要不能同市电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网友D(2013-08-03):
引用 楼主:
急啊,各位帮帮忙
我也有一个,新的,也不懂

网友E:
基本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