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求助 接线电调 和电机KV选择 谢谢请认真发表专业 ...
NAZA求助 接线电调 和电机KV选择 谢谢请认真发表专业意见

楼主(2012-06-03):
NAZA求助 手上有带BEC四个电调 这四跟线都是同时插上NAZA 就能用吗? 都不用挑线出来吗?
电机
的选择在2212。 但是KV有800 KV1000 KV1400 选那种较好 配什么样的浆?如果要载物的话电机和浆怎么选择呢? 如果只选用KV1400电机,那浆怎么选,要注意什么呢,这样KV1400电机载重怎么样呢?求专业解答 先谢谢各位

网友A:
在论坛里学习最好的方式是潜水,不是小学生上课,总喜欢提问题。
接线看说明书,其他配置问题多看看别人发的帖子,基本上都会有配置说明的。

网友B:
naza带了个多功能模块,已经供5V电了,还是把电调的BEC红线断开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