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 500mw图传直接用4s电池可以吗

楼主(2012-06-03):
图传写的供电电压7-14v,直接用4s会超过额定电压,不降压处理会烧图传吗?除了单独供电怎么解决4S供电使用图传的问题?

网友:
 呵呵……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你4S充满电都多少伏了.....

据说用降压模块会有干扰,单独用个500或是800的小电池多少啊,才几十克。

楼主:
准备用这个降压,输入4.75-28V 输出1.22—25V可调稳压。

网友A:
已经说过降压有干扰了.......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说过降压有干扰了.......看不懂?

我的700E航拍机就是这样用的,没感觉有干扰呀。

网友:
距离飞控、接收机、图传太近了肯定有干扰,可以搜下论坛里的帖子看下。

网友B:
除了单独供电
直接2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单独供电
直接2s电
从平衡充直接2s电来供电吗?放电不均咋办?

网友:
不会烧.图传工作电压是5V.它电源输入端应该自带了线性降压.有可能是7805.你下开看一看.如果是7805,可以上7-30V

只是电压高了它发热会很严重,不会影响到后面的图传芯片..如果不小心烧了.也只可能是图传的电源部份烧了..换就是了.

网友:
如果实在不好弄.也别用那个DC-DC.高频干扰大.最简单办法.在供电线上直接串联6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