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大桨夹锁紧卡死,求高手会诊

楼主(2012-06-03):
500横轴两端的螺丝锁紧的话就使得大桨夹卡主,极度不顺滑,估计是把横轴上的止推轴承夹的夹紧就卡死。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如果螺丝不锁紧,就是上了螺丝胶也不安全,有射桨的危险。
请问,这个是哪里出问题了?我止推轴承已经换了个新的,还是不行,一直困扰我很久了,郁闷啊。

网友A:
呵呵,你是不是在横轴锁紧螺丝上多加了垫片?你先看看横轴有没有装到位,正常的应该是横轴的末端和大桨夹的轴承的外缘是平行的,如果横轴低于轴承锁紧后肯定会顶死轴承!!

网友B:
亚托最近出的东西有时候都有这个问题,我的450DFC和700DFC,450PRO安装的时候都有这个问题,另外换对新的大桨夹就正常了

楼主:
怪事了,卸掉一个螺丝垫圈,竟然就能锁紧,而且顺滑了,估计是横轴的长度精度不行。

楼主:
原来亚托也有精度差得时候啊,哈哈

网友C:
我的500PRO悬翼头炸机后也有这个问题.............止推没有换,后来把大桨夹四个轴承全部换掉就顺滑了~~~~~~~也不知道是哪个轴承出问题,~

楼主:
我四个轴承都换了,仍然卡,卸掉一个垫圈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