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6竞速 首飞 摔机

楼主(2012-06-03):
最近把放了 一年多的 406竞速拿来装,机舱需要改造一下,机翼翼台要垫高6-8MM。飞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就是速度稍微快。在对冲了4-5次之后,飞机突然 向左翻滚,太快了来不及改出,只好先收油。还好 下坠的过程中 给树 挡一下,还好没有种地,损失了一根 APC浆。事故原音分析是 左边副翼L型摇臂的塑料 贴片开裂,左边副翼失控导致。

就是这个贴片开裂导致摔机

就是这个贴片开裂导致摔机

才第一次用的 APC5X5

才第一次用的 APC5X5

楼主:
晚上 大概修了一下,用挖补法,把破损的地方 重新粘好,上蒙皮。

开裂用 AB胶+玻纤布

开裂用 AB胶+玻纤布

网友:
 可爱的JJ炸了可惜

网友:
不知LZ的406是否要飙高速,如果是的话,主翼、尾翼等都需要加强的,论坛里有几个帖子专门讲这款机的。
我那架也是摆了很久还没装。

楼主:
可能是因为烫了蒙皮看不到,有做加强 主翼埋了3根碳管,  水平尾 2跟, 垂尾 2跟。

网友:
请问详细动力配置参考最近想弄个玩玩

楼主:
朗宇 2208 2600Kv + APC 5X5 +好赢 40A ,1300  3S1P花牌, 飞梦 IS 8R接收,辉省 9g    ,emax 8g
其实电调用 30A就够了。一定要用好赢。试了 XXD 和 ZTW 都不顺畅。

网友:
我打算用2212 KV3500,4.5*4.5桨,好盈40A,2200mah 3S电
但最近一直没心机去装这台机...

楼主:
建议不要用2200,起飞 没力。不过一直全油门轰的话可以无视这段话。另外 建议买原装 APC浆,效果比普通的国产浆好太多了。基本没什么振动。

网友:
我买这款406的目的只有一个:高速
我们这边有模友用它飞出近300公里的时速,我是受到刺激后才买的。
我的飞猫(用6S动力,时速接近200)和这机比速度的时候,是被瞬间超过的,那个反差才叫震撼!

楼主:
嗯,怀疑有没那么快啊?300? 目前只是想先体验一下,慢慢适应吧。其实现在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2208 2600KV+ 5X5浆 全速大概 26a,299w.用 1300  25C刚刚好,电调用40a飞下来也不烫。手头还有一套机翼,打算做个木身,原厂的塑料机身太软了。和翼台也不配套,需要自己加木片垫高。

楼主:
黑死神 再现,稍微修了一下。

网友:
这个是和我比试高速的那台机,动力好像是花牌2218-KV3900,配4.75*4.75桨(好像是德国那只CAM还是APC忘记了),用60A电调,2200mah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翼怎么固定? 花牌的3900KV电机我也有。不过估计要用4.1x4.1 或者 4.2X4比较合适吧。另外这些小的机体能塞得下 60啊电调?我赛2200电+40A都很勉强了,你这架的机翼有蒙玻纤?如果能装个浆罩代替 子弹头就更流线型了。接收机防外面安全?

楼主:
406 第二阶段性能提升计划, 升级 2215  3500KV 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翼怎么固定? 花牌的3900KV电机我也有。不过估计要用4.1x4.1 或者 4.2X4比较合适吧。另外这些小的机体能塞得下 60啊电调?我赛2200电+40A都很勉强了,你这架的机翼有蒙玻纤?如果能装个浆罩代替 子弹头就更流线型了 ...

这台机不是我的,是我们这边一位喜欢高速机的模友的。机翼是固定翼的,好像是用环氧粘死,机翼用木做的垫块抬高了,基本没有迎角。
我见到这机的电池与马达相距只有2-3毫米左右,电调塞在电池后面的。

网友:
看得我又冲动了,这机我也有,现在只是挂起,等你们有了成熟的配置,我再按图索骥~~~~~
河马去当当卧底,拍一些那机肚子里面的状况~~~~我等感谢不尽~~~

网友:
我用花牌的3900KV 3S1P 40A电调 EMP4.5x4.5浆 3分钟下来电调电机微热自己做的小飞翼 速度破百而已,可能机身做的不够流线吧。2208kv2600测试了EMP 5x5浆,4.75x4.75浆发现震动比较大,不考虑用,请问你们的APC正品浆哪里有啊,发个站内短信连接给我看看吧,淘宝有点难找,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