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向天线和平板如何并联

楼主(2012-06-03):
在平板里面接出个插头就行了么?

网友:
貌似没人并联过。同求方法~

网友:
国外有,铜球。

网友:
还是用AAT吧!国内貌似一直没有合适的视频分集接收产品出来,大家目前都用的是AAT。

网友:
老鹰树就可以,另外用两个接收机两个显示器就可以了

网友:
你并联是什么目的啊?
直接并联的话,用二功分或者耦合器就行了。

网友:
要有视频分集器没找到过

网友:
有那种SMA分头的,一分二,但是这个不合实际啊

网友:
标题

天线不是电池,不能并,只能分集接收

网友:
射频设备不能单纯的并联起来,需要功分器或合路器,而且定向和全向天线接到一起,不见得效果就好!为提高指向性和增益,采用多付定向天线并联的手段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