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答CJM320B车床的疑难

楼主(2012-06-03):
320车床车零件时。为什么在靠近卡盘时总是小15个丝。车多长都是。什么原因?怎么调整?

网友A:
导轨废了

网友B:
床头不正 也可能是长工件让刀

网友C:
原帖由
神机制造
于 2012-6-3 12:36 发表
导轨废了
导轨磨损下沉,车出来尺寸应该是变大!

网友D:
试车一条圆棒比如20CM,车好后记录好靠近抓盘一端,从左到右每隔5CM测圆棒外径,统计数据看数据,找规律

网友:
15丝~比我的还惨 车多长多粗的东西?

网友E:
夹不紧会出现这情况,导轨磨损出现这情况,床头不正出现这情况
可按地板说的去做,直径可以再大点,然后车100长,进刀量0。8个C左右,吃刀量10个C

网友F(2014-03-08):
卡盘侧母线反了,应该内勾(向操作者的方向偏0.015/300左右),越到卡盘尺寸越小。
调整主轴箱与床身处的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