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鸟问题。。。老手说说。(有美女!!!)

楼主(2012-06-03):
最近中FPV的毒,潜水一段时间,想问下数传和图传都在fpv什么作用?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有osd和图传就能省略了数传!本人还很菜,还希望高手耐心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看在波涛汹涌的情面上 回点字

顾名思义
数传=数据传输 遥控和飞行数据的回传和发射 如果有地面站 也需要它回传数据采集到电脑里 并且在电脑上的操作指令可以传输到飞机上
图传=图像传输 和数传是两个概念 摄像头的图像信号经过图传发射转换和传送 到接收端采集分析 反映到屏幕、采集器里

二者除外还有遥控设备 都需要不同制式的设备 以免干扰 比如遥控是72M 数传是433 图传是1.2、2.4、5.8等

楼主:
不是有osd数据叠加系统吗?这样的话是不是用osd和图传就能把数传省略掉,也避免数传,图传,遥控器之间的干扰?

网友:
数传更多的是用来上载航点,可以随时修改自动飞行的数据,所以,一般如果不玩自驾,数传可以不用以避免干扰

网友:
不错,还晓得拿妹妹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