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测试

楼主(2012-06-03):
视频无增稳
晃,还是晃
xa650v v2814 700KV,apc1238桨,30A电调,naza,老油条
云台
,狗2拍的

网友A:
是有点晃~~~继续折腾就好了

楼主:
有人说用皮筋会好点,是不是这样?

网友B:
不稳,性能不咋地

网友C:
最近刚试用MF云台,MWC飞控,和这个效果一样,整体画面总是轻微晃动

网友D:
云台有点儿软,而且有虚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虚位应该是电直拉杆造成,还有可能是舵机不行。

网友F:
NAZA要是航拍稳了,那WKM不是下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