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GOPRO 2 输出怎么是黑白图像

楼主(2012-06-03):
求救 --GOPRO 2 输出怎么是黑白图像
图传是5.8G 是图传的问题.(直接接线输出是彩色的).
换了制式也是这样.图传不兼容? 你们的也是这样吗?

楼主:
你们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
坏的~我的没这种情况

网友A:
1,视频线有问题
2,狗的制式和显示器的制式要一致。

不要用图传,直接接显示器试试,先判断下是图传还是狗的问题,再检查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视频线有问题
2,狗的制式和显示器的制式要一致。
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家帮忙分析,今天问题找到了.
一体化视频眼镜不兼容GOPRO2 的AV 输出.
PAL 制式下依然是黑白图像,只是画面顺畅
N..制式下也是黑白,但画面卡并闪烁,视频眼镜的调节按键也不灵活.
有线和无线效果都一样.
只有通过DVR再进入视频眼镜这样图像才清晰有色彩.
看来还是要加摄像头才行.

网友:
我也一直奇怪,原来是这样!,一直都是黑白监视,我还以为是视频眼镜有问题,这下好了,你求救也救了我,回头试试,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