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白痴问题,接收怎么连线?怎么知道正反?

楼主(2012-06-03):
问一个白痴问题,接收怎么连线?怎么知道正反?

网友:
红线--正,黑线--负,白线(或黄线)--信号.

注意接收机上的"+""-"标记,对应插上就行了.

楼主:
关键就是很多接收机上面没有正负标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就是很多接收机上面没有正负标志啊

网友:
多数的是负极线靠接收机外边,中间正极,一般插反了也不会烧接收,我就插反过

楼主:
问题我就刚烧了一个rx2801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我就刚烧了一个rx2801
测一下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的电压?

网友:
呵呵呵~~~~~~~~楼主人品大爆*

网友:
用万用表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