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铣铝一点也不光滑呢??

楼主(2012-06-03):
我的jj主轴是 800w 24000转 水冷

铣铝时 下切0.05 步进1000 转24000 刀是铣铝专用 6.0*6.0*15

铣出来不但不干净,边上好想还有粘刀的感觉,请高手指点。

网友:
转速过快,刀要锋利。

楼主:
刀是新刀,进口的,两刃刀。

网友:
转速太高,12000就行。

网友A:
下切也太少了吧  一般0.5 -0.2

机器刚性也要考虑

网友:
3000的转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切也太少了吧  一般0.5 -0.2

机器刚性也要考虑

我之前下切也是0.2 但是在下切的一刹那,主轴很吃力,有两次都停了.
我改成 0.05 就好多了.
一般都是多少呀?
我的JJ是全铁,固定龙门的.钢性没有问题,滚珠丝杆.

网友:
不会吧
我38主轴也下切0.1,也没问题.这个主轴才200W啊

800w  水冷
转速好象是用高了

网友:
拍張照來看看

不光滑是平面嗎? 摸起來會有粗粗的刀痕對吧!~

改3刃鋁用刀看看...

网友:
转速高,下切小,有点磨的感觉

网友:
6MM刀子24000转速明显过高了,再吃那么浅,变成磨铝了

网友:
不光滑另外一个原因是震动。。。。

看看机器架子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好,明天弄张图,我现在在家,JJ在别处放着呢.

网友:
我自己經驗
直徑12MM 2刃鋁用刀 轉速9000RPM 下刀深0.1MM ,手輪移動, 銑鋁材AL6061-T6 平面 ,銑完表面粗糙不光滑,刀痕明顯

改變轉速12000RPM ,情況一樣,改變轉速6000RPM ,情況一樣!~

同刀子,同轉速,下刀位置一樣,再精修平面刀痕...情況有改善...但手摸還是粗

一開始是以為新刀,所以刀刃較利,多加工幾次後,情況會改善,但用一陣子後,情況還是差不多!~

之前用3刃鋁用刀比較沒這問題...

网友:
是不是没加切削液?铣铝一定要加切削液冷却

网友:
铝材不好 粘刀       或者没有加切屑液 温度过高

网友:
 我今天也试铣铝,看我的帖子,两刃的,感觉比铝专用三刃好多了~

网友:
我用锯铝机线6000转,直径255,线速度比你的高得多,还是粗糙不平,但喷切削液之后,就光滑了。
感觉是铝太软,受到撞击,会局部破损,造成凹凸不平,另外就是容易粘刀导致发热和无法进刀。

网友B:
我铣铝用的是800转左右,80MM的刀盘,下刀粗0.5MM,精0.2MM,时不时喷点WD40,很光滑呀。当然要一点刀痕都没有的镜面是不可能的,不过手摸是感觉不到了。

网友:
四刃螺旋钨钢铣刀;兑水乳化油;转速8000;下刀0.15;进给F1000.很光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铣铝用的是800转左右,80MM的刀盘,下刀粗0.5MM,精0.2MM,时不时喷点WD40,很光滑呀。当然要一点刀痕都没有的镜面是不可能的,不过手摸是感觉不到了。

wd40怕着火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wd40怕着火不

据说空罐不要扔到火里,会爆炸的,作为冷却液使用没问题,我一直用,就是有点贵

网友:
好像有種單刃鏡面銑刀...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不要用水,用机油,最好是用食用油,不用多,每铣一刀抹一次在材料上就行

网友:
我是1400转0.2mm,两刃刀好使。D的铣?震刀?

网友:
就我用家用铣床的经验来看,面铣,大直径的刀要比小直径的刀要光滑,侧铣,多刃的多比少刃的刀光滑。面铣我一般用30的开孔器,吃0.5,F200,侧面的话0.2-0.5,S2500,F20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