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住了,始终无法解决无动力主轴和电机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2-06-03):
我想用联轴器把下面电机和无动力轴相连,大概是梅花联轴器吧,但想不明白,

有几个问题很难解决,
1。如何把电机固定于无动力主轴外套上,最好就是能够把电机直接拧进去,这样就不用2个大夹套把电机主轴,分别夹住。

2。联轴器问题,想弄个小联轴器放进er杆内,然后把电机轴插入联轴器,找不到这种联轴器。

3。假若上面两个问题都能解决,但是根本就无法把零件装配起来。

网友A:
干吗不用同步轮,用轴联器安装你如何保证它们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吗不用同步轮,用轴联器安装你如何保证它们同心。

同步轮转速低,且不容易平衡,同步带我估计极限是3000转,(百毒百科上说同步带线速度最高50m/s)

网友A:
我以前厂里的数控都用同步带,最高转速6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厂里的数控都用同步带,最高转速6000。

这电机空转20000转呢

网友B:
这样的轴联器并不是传输大力矩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轴联器并不是传输大力矩用的。。。。

梅花是可以传递力矩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样连接。无动力主轴失去意义了,没有提高扭矩,转速也和电机一样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连接。无动力主轴失去意义了,没有提高扭矩,转速也和电机一样转速!

有意义,普通变频电主轴,低速下无力,而吊磨串激电机是高低速通用的.

网友D:
用多楔带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多楔带可以吗

和同步带一样都是6000转以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和同步带一样都是6000转以下的。

电刨的多契带,一万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刨的多契带,一万多转。

摆渡上说的最高线速度是40m/s

楼主:
引用 楼主:

摆渡上说的最高线速度是40m/s

我好象算错了,30mm直径的同步轮(线速度40m/s)应该支持2w以上的转速,谁帮我确认一下。

网友:
吊磨电机是没有安装孔的?立式卧式多不能安装,本来是挂着的?
所以不管用联轴器还是皮带,都要对吊磨电机的外壳做加工,以轴为中心车外壳,获得安装基准。
找根管子做个套或是锯开做夹。
无动力轴恐怕也是同样的问题,把法兰换成可以与套配合的尺寸。
用套连接电机和无动力轴。
如果用皮带,就做个夹固定电机,再加需要的传动结构。
不要忘记皮带要有调松紧的结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明显,过万转没有问题的,因为工业用的加工中心主轴单元一万多两万转的也有用同步带的,所以,用同步带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答下楼主的两个疑问...
1.必须要把主轴固定住的,直接连在无动力主轴上肯定不行,电机必须要固定住的。因为电机整体有转动惯量的,原理可以参考直升机的尾部旋翼的作用。

2.楼主说的是类似花键联接或者异形联接的联接方式,不过楼主还是不用尝试这样的结构了,对同心度的要求很高(就是无动力和电机的安装固定精度要很高),再者,加工这样的联接很费事,不如用十字、梅花、刚性等等这些现成的联轴器了。

3.用不用同步带传动,主要看需不需要降速增扭。带传动一般都是需要调节松紧的,有些带传动为了不给主轴施加很大的弯矩,是要采用卸载结构的,这样主轴受力更加,精度也会相应提高,轴承寿命也会更长。

网友:
这都想不出办法呀   那还要潜水几个月

网友F:
楼主的军衔都要超过我了。还没整出个所以然来。。。。。。
你的问题我知道怎么玩。。呵呵。。。。

】把你的成果照片发出来。我告诉你答 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军衔都要超过我了。还没整出个所以然来。。。。。。
你的问题我知道怎么玩。。呵呵。。。。

】把你的成果照片发出来。我告诉你答 案。。。。。

不是没整出来,只是还没弄到z轴,y轴丝杆我刚拆下来,滑块处有修改.目前横梁移动得还行吧,挺顺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军衔都要超过我了。还没整出个所以然来。。。。。。
你的问题我知道怎么玩。。呵呵。。。。

】把你的成果照片发出来。我告诉你答 案。。。。。

快说答 案....

网友G:
找根管子做个套或是锯开做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根管子做个套或是锯开做夹。

对哦,做成半封闭的c型,就可以给梅花联轴器上顶丝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没整出来,只是还没弄到z轴,y轴丝杆我刚拆下来,滑块处有修改.目前横梁移动得还行吧,挺顺滑的.

 动手就是胜利
没有看到你的无动力长啥样。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再电机上做一个法兰盘。与无动力的法兰盘对接

网友:
至于联轴器。可以使用扁头联轴器。(找不到现成的图片,我画了个无尺寸示意图,不知道能不能看懂)
不要认为这种联轴器不能适应高速,我买的瑞琪电磨头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转速24000转。
PS:你这又是电机又是无动力的,总价都达到800W水冷的单价了。既受了噪音,无动力还折腾。就算你的无动力一点匡动都没有,你的架子也会让刀的。
还不如我买个电磨头方便。。。。。。200+
我又说打击人的话了。。今天面壁思过。。。。。

网友F:
实际上你吧电机吊在雕刻机上方,用软轴的头子做主轴也是可以的,之前有很多朋友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手就是胜利
没有看到你的无动力长啥样。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再电机上做一个法兰盘。与无动力的法兰盘对接1062311

原来没想好电机插进去后如何安装联轴器,现在看作个托(连接主轴和电机)直接把电机嘴拧进去就好了。然后用螺丝把托和主轴后端连接。这样总长度大概是350mm.
本来想弄个能装在er杆里面的联轴器,这样尺寸能小点,看起来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上你吧电机吊在雕刻机上方,用软轴的头子做主轴也是可以的,之前有很多朋友都试过。

软轴那轴承不太好,而且手柄管子薄,振得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