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58块那个三合一,为什么只能用3S电呢?

楼主(2012-06-03):
因为那款三合一原装是用来飞CP3
而CP3是要用3S电

我怀疑是 三合一本来是允许接2S电的,但接入的3S电为了保护三合一,在电压输入出降压了,实际上,三合一工作电流还是2S 不知道是不是。

想买个嘛  可是手上又是2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那款三合一原装是用来飞CP3
而CP3是要用3S电

我怀疑是 三合一本来是允许接2S电的,但接入的3S电为了保护三合一,在电压输入出降压了,实际上,三合一工作电流还是2S 不知道是不是。

想买个嘛  可是手上又 ...

主马达输出还是3S,我手上有N台机都是用这个三合一改装的,事实证明,搭上合适的减速比和木桨,3S下有刷370寿命更长
视频一、11.1V有刷雷鸟---雷鸟原90度旋翼头,副翼金属杆和副翼片都是016的,四合一为乐迪2.4G接收机+新款CP3三合一,电池为大LAMA电池,有刷370主马达,CN12尾直驱马达,8.5度木桨全重约295克,使用均超过了100个电

视频二、11.1V无刷直驱大桨雷鸟---V3原45度旋翼头总成,四合一为天地飞2.4G接收机+新款CP3三合一,电池为650MAH 20C 11.1V电池,KV350 外径46MM盘式无刷马达,CN12尾直驱马达,8.5度木桨全重约330克,使用均超过了100个电

视频三、11.1V有刷雷鸟---V3原45度旋翼头总成,四合一为过渡期的004四合一,电池为大LAMA电池或650MAH 20C 11.1V电池,已从大LAMA上卸任的有刷370主马达,雷鸟三代尾减速组总成,6.5度木桨全重约295克,目前使用已超过了200个电,创造了有刷马达使用寿命奇迹
视频三待上

网友:
视频看不清飞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11,.1V 你一般选多少容量的?    还有11.1电池贵啊!!!

650 能飞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11,.1V 你一般选多少容量的?    还有11.1电池贵啊!!!

650 能飞多久

航线7分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那款三合一原装是用来飞CP3
而CP3是要用3S电

我怀疑是 三合一本来是允许接2S电的,但接入的3S电为了保护三合一,在电压输入出降压了,实际上,三合一工作电流还是2S 不知道是不是。

想买个嘛  可是手上又 ...

1、我怀疑是 三合一本来是允许接2S电的,但接入的3S电为了保护三合一,在电压输入出降压了,实际上,三合一工作电流还是2S 不知道是不是。

看来你不懂三合一的电路!
三合一的电子电路部分,接入3S或2S电压后,供给接收、混控、陀螺仪和舵机的电源,是经过一个叫“三端稳压器”的IC后降压成+5V后提供的。该IC的工作电压范围在5.5~22V之间,也就是说只要高于5.5V、低于22V的电压都能使这部分电路正常工作。
当然,电压增高后,5V稳压IC的功耗(发热)也会增加,就需要额外的散热装置了……(扯远了)。
只有马达驱动电路(说白了也就是马达驱动管)是直接使用电池电压的——电路连接方式所确定(三合一不包含马达驱动这部分电路)。故而,马达的工作电压将随你所接入的电池是2S的还是3S的而改变了。
所以,不管三合一接入的电池是2S的还是3S的,是不会按您所说的那样变成2S电压工作的。
2、想买个嘛  可是手上又是2S电池···
至于手上的2S电池,能不能满足您现有的模型,那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了……
至少现在我也没法回答您,因为您没有说明用途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怀疑是 三合一本来是允许接2S电的,但接入的3S电为了保护三合一,在电压输入出降压了,实际上,三合一工作电流还是2S 不知道是不是。

看来你不懂三合一的电路!
三合一的电子电路部分,接入3S或2S电压后, ...

有个人说
“要动一只MCU附近,阻值是101的0603规格设置电阻(移到旁边的焊盘),你焊功够吗?

”

是什么原理? 我不懂电子呀,有也只有高中的知识。

首先,我不知道它在2S下能否工作,要是可以。其次是他的有刷电调在低于好像9V左右会报警,那么就把这个报警给“关闭”,那岂不是就可以用2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人说
“要动一只MCU附近,阻值是101的0603规格设置电阻(移到旁边的焊盘),你焊功够吗?

”

是什么原理? 我不懂电子呀,有也只有高中的知识。

...

真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解说了……
看图吧,希望图片能帮您解惑答疑。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按理说 应该可以改成2S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按理说 应该可以改成2S电啊···

如此看来,兄弟您真的有所欠缺……
建议您老老实实地按实际配置实用为妥!
因为,很多关键因素还不是2S与3S所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你的电路图 就是电调那供电要3S,,, 要是解决这个  那个人说要焊一个东西  不理了  用3S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你的电路图 就是电调那供电要3S,,, 要是解决这个  那个人说要焊一个东西  不理了  用3S吧···

看您如此认真,那我就多说两句来帮您解释一下……
首先,您一开始说的三合一适不适合2S供电问题,我可以负责地告诉您:完全看可以!因为那电路不管您接入了2S还是3S,它都将变换成5V后供给除功率电路外的相关电路。
至于您现在的配置(我不清楚是什么配置,且您的帖子里也没说过),是否能在3S电源下工作,那得视马达的参数、飞机的结构、混控电路输出给马达驱动电路的PWM信号等等,它们是否能满足2S电压下的工况?基于这点,也许是您接触模型较晚的缘故吧……,回想当初的00X(请允许我不直接地说出那款飞机),就是因为日后欲改为“标配”的3S了,改换的混控程序、修改了PWM的占空比,结果出现了全油门状态下飞机也不能离地的局面……。
所以,能不能改用2S的电源,得视具体的情况分析。也就是说依据什么样的飞机、什么样的马达、什么样的电路来做综合判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您如此认真,那我就多说两句来帮您解释一下……
首先,您一开始说的三合一适不适合2S供电问题,我可以负责地告诉您:完全看可以!因为那电路不管您接入了2S还是3S,它都将变换成5V后供给除功率电路外的相关电路 ...

ESKY的各种四合一/三合一,包括它的副厂的我都有
对于大齿是7CM直径的机型,3S是最佳的,2S只在大齿是 5CM直径,而且使用004原凹凸翼型的大桨是才有比较理想的升力,而且电机效率也很高

经我N台机的测试发现,使用大齿是6CM直径的、大桨为6.5度木桨、电池为3S 800MAH 整机为280克~300克以内时候整机效果是最佳的,抗风强、电机效率高、寿命长,如果出厂就是这种搭配,那类似004这种适合户外的飞单桨机就完全没有改无刷的必要了,有刷机结构非常简洁

楼主:
你说的直径意思是说齿轮数比吧?

其实就是看转速选择嘛···

低转速 选择 大桨距的,,, 高速 就低度的桨拉····

004 的桨配3S 应该用1600KV左右的桨  在齿轮比在10左右 我在MX3G 看的 不知道你们在那论坛 是什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