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雕刻机雕刻成品特小

楼主(2012-06-03):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迷上了CNC雕刻机,这不,就在淘宝淘了个这种小型2115的雕刻机。因找不到合适的电脑,就买了块USB接口的mach3控制板,
不会设置,请大师指点
现在的问题是接上雕刻机试机,用artCAM2008画了个60mm的圆,雕刻出来只有约1.5mm,不到原图的十分之一。
电机
细分以及mach3中电机设置试了无数次都没有用。
全套不到一千大洋。因以前没有接触过雕刻机,并口设置也挺麻烦的,也没有合适的旧电脑,算了下,买套旧的台式电脑也要六百到一千,在淘宝看到有USB接口的控制板,在笔记本平板电脑上也可以用,决定自己DIY一套电控箱。有图有真相,请看下图,是我DIY的电控箱。
我把USB接口板装在这个黑色的盒子内,不要担心不小心损坏了,买了3个这种独立的电机驱动器,牢固结实。下图是电机驱动器
这是我DIY的电控箱
USB接口mach3控制板特别方便,笔记本平板电脑都可以用,64位win7系统亲身体会,本本是索尼EA46EC的。昨天试机雕刻了个园,雕刻出来惨不忍睹,不敢上图。
不会设置,请大师指点
今天试机,雕刻了几个字,大家看下
算了下,USB接口板680多,3个驱动器450,上图中是两个电源叠在一起,功力好像还不太够28元上面那个装USB板的黑色盒子15元。
现在想把这个机的丝杆换成滚珠丝杆,资金却不太足,想卖掉这个机的电控箱,或交换滚珠丝杆,有哪位需要的来看下
各位大师帮忙看下这个机能不能换成滚珠丝杆

网友A:
看看你后处理的时候选择的是英寸还是MM
可以看看你的刀路

楼主:
在电机驱动与mach3中怎样设置都没有用,请高手指点

楼主:
后处理?是mach3中的(设置,公英制选择吗)已经设置成mm了。

楼主:
在哪里看刀路呀,最好提供个图片

网友B:
这机器不值得花钱配这么好的电控。别换丝杆了,不机器不值丝杆钱。

楼主:
哦,想用这个机的铝材重新DIY一个高精度的雕刻机,用来雕刻小饰品,如手机挂件 项链吊坠等要求精度高的小玩意。希望各位高手能提供一个方案,用滚珠丝杠需要用哪种(哪种精度高)?光轴换成带支撑的光轴,电机换用57型电流2.5安左右的。

网友C:
搜搜设置螺距的公式,是不是丝杠的螺距设置错误,否则不会尺寸相差太多的。

楼主:
雕刻机是鹿原的2115型垃圾机,去问鹿原厂家也不回答,自己用尺子卡了下,螺距1mm,螺距设置应该没问题。就是螺距设置错误也不可能相差这么多的,我用artCAM2008画了个60mm的圆,雕刻出来只有不到1mm。这个机已经测试了一个多月,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就是不管用,伤脑筋啦。

网友D:
说那么多,不如把你的设置贴张图上来给大家会诊一下:loveliness:

网友E:
拿吧尺子放在上面,如果机器跑100mm,看看尺子是否从0到100mm

网友F:
lz在哪买的这个鸡鸡 给个地址

网友A:
用记事本打开刀路文件就可以看到代码了

楼主:
噢,谢谢楼上的师傅,还不会在51贴图,上面的图是复制这里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353067844
,用记事本打开G代码后看不明白。这个机是在淘宝个人闲置品栏目买的,卖家就一台,没多余的,我想重新DIY一个雕刻机,如有哪位师傅需要可以转了,或用滚珠丝杠3条(型号1602 1202 0802都行)+16mm带支撑光轴12条交换。

网友G:
这驱动器80一个,你买贵了

网友H:
刀路软件的单位不对。。

网友I:
电机设置截图发上来 再说

楼主:
麻烦了,不会截图,在51怎样截图呀,试了半天都没有搞定

网友:
如果你看G代码都是5以下的,就明显是生成刀路的软件单位设置为英寸了

网友:
谁把这个老鸡搬出来了,不是已经呗AM打到了的嘛

网友:
电控箱超豪华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驱动器80一个,你买贵了
你是说WIN64位可用,USB接口的控制板,80元?请PM地址,谢谢

楼主:
(G代码都是5以下的,就明显是生成刀路的软件单位设置为英寸了)?我晚上看看,那是在artCAM2008设置错误还是?这个G代码我也看不明白,请指点指点
T1M6
G0Z15.000
G0X0.000Y0.000S8000M3
G0X-35.898Y-50.968Z15.000
G1Z0.000F12000.0
G1X-35.813F60000.0
X35.982
Y-50.908
Y-50.848
X35.898
X-35.898
Y-50.788
Y-50.728
X-35.813
X35.982
Y-50.668
Y-50.608
X35.898
X-35.898
Y-50.548
Y-50.488
X-35.813
X-27.855
X-27.601Z0.072
X-27.431Z0.112
X-27.177Z0.189
X-27.093Z0.200
X-26.669Z0.346
X-26yue4ri15Z0.403
X-26.246Z0.453
X-26.161Z0.463
X-25.907Z0.541
X-25.823Z0.551
X-25.569Z0.629
X-25.484Z0.639
X-25.061Z0.746
X-24.807Z0.783
X-24.553Z0.863
X-24.468Z0.871
X-24.299Z0.922
X-24.129Z0.932
X-23.960Z0.980
X-23.875Z0.989
X-23.706Z1.039
X-23.283Z1.106
X-22.859Z1.215
X-22.605Z1.254
X-22.436Z1.302
X-22.267Z1.311
X-22.097Z1.361
X-21.928Z1.369
X-21.759Z1.420
X-21.420Z1.459
X-20.489Z1.625
X-20.150Z1.635
X-19.896Z1.713
X-19.727Z1.723
X-19.388Z1.777
X-19.134Z1.811
X-18.795Z1.888
X-18.541Z1.899
X-18.372Z1.947
X-18.118Z1.957
X-17.949Z2.006
X-17.526Z2.041
X-17.441Z2.043
X-17.272Z2.093
X-17.018Z2.104
X-16.848Z2.152
X-16.510Z2.192
X-16.340Z2.217
X-15.748Z2.275
X-15.578Z2.298
X-15.324Z2.334
X-14.732Z2.397
X-14.308Z2.451
X-14.139Z2.455
X-13.970Z2.481
X-13.800Z2.485
X-13.123Z2.568
X-12.954Z2.572
X-12.530Z2.627
X-12.361Z2.631
X-12.192Z2.656
X-12.022Z2.660
X-11.853Z2.686
X-11.684Z2.690
X-11.514Z2.715
X-11.345Z2.719
X-11.176Z2.744
X-10.922Z2.748
X-10.752Z2.773
X-10.583Z2.778
X-10.414Z2.803
X-10.160Z2.807
X-9.990Z2.832
X-9.736Z2.836
X-9.567Z2.861
X-9.313Z2.865
X-9.144Z2.891
X-8.636Z2.895
X-8.466Z2.920
X-8.212Z2.924
X-8.043Z2.949
X-7.704Z2.953
X-7.535Z2.979
X-6.942Z2.983
X-6.773Z3.008
X-6yue4ri34Z3.012

楼主(2012-09-05):
谁做过用artcam 9.126做过人像挂件的,发个教程来看看

楼主:
有谁做过用artcam 2008做过宝宝出生纪念币的,发个教程来看看

楼主:
好多天没上,没时间了,也没时间玩雕刻机,上图的雕刻机想转了,有需要的可电15579525993,售2200

楼主:
噢,包挂USB接口,我自己DIY的控制箱,请看首页

楼主(2013-01-30):
这个鹿原的破jj

网友:
哈哈,喜欢02导程的D友
我与你一样

哈哈
1602 估计有自锁功能了。

哈哈

网友:
我觉得是驱动上的细分数和mach的设置不符,也就是说驱动的细分很高,

网友(2013-04-26):
终于见到传说 中的鹿原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