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能不能改成无副翼的?

楼主(2012-06-03):
425能不能改成无副翼的?有没有图可以看看

网友A:
可以改,用X4的头子就行

网友B:
应该可以改的吧

楼主:
用亚拓500的电机行不行

网友C:
我现在就飞的是无副翼的425,而且很好改,大桨夹装两个飞越500的长球头,限位器也是飞越的,三轴也是飞越的小姨子,不过没敢开3d也不会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7f465aca-ad93-11e1-a2d8-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D:
N早前我的425改X4无副翼旋翼头试飞视频

楼主:
425用什么样的舵机,请推荐性价比高的

网友C:
我用的是D660MG

网友E:
完全可以

网友F:
用RJX的无副翼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