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变911尾巴 的方向

楼主(2012-06-03):
谢谢  求解啊

网友:

复 狂野飞行 兄:

估计你说的是:
当悬停时,机尾向左或右慢飘。

这时可用控上的方向微调修正,但关控后即无记忆。
可先记著向左或右格数,於开机时再调便可。

陈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陈伯:
您跟我一样哦!都没理解LZ的意思……
按常规的习惯,咱们打右舵时,机头应该也向右偏转不是?
可楼主的想法刚好相反!
即机头朝前、机尾对着您的时候,您打右舵机头朝左转向………………………………………………

网友B:
估计是想通道反向,把相应电位器左右两根线对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想通道反向,把相应电位器左右两根线对调一下。

QQ交流过了……
1、LZ不会电子,想动手改对他而言有点困难;
2、飞机是帮别人买的;
3、LZ的手法与众不同……

楼主:
  确实·· 感觉要把手法换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