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MB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2-06-03):
在设定MB完成后,
遥控器
的陀螺感度设置是否需要调节?今日我设置MB后,开始飞行比较稳,发现尾舵比较灵敏,调整了尾舵形成,提高了控中的陀螺感度,而后重新自检起飞,做了一个自旋悬停后,尾巴开始出现强烈的金鱼尾,落地hold油门后,重新起飞,稳定悬停,但是一动尾
舵机
又出现金鱼尾,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教了!谢谢!

网友A:
减小控的感度,还不行的话就调节MB上的感度旋钮

网友B:
打舵金鱼 明显的感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