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金属涵道用两个3S串联成6S用可行不?请教用过的模友!

楼主(2012-06-03):
咬咬牙!打算买一个70金属涵道用两个3S串联成6S用可行不?请教用过的模压友!商家说6S有2200的推力,2500KV     70A  3s电池不知能不能吃的消!T插和连接的线!请教用过的模友!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70A  T插和连接的线,不知能不能吃的消!

网友:
两个3S串联成6S用是完全可行的,是经常使用的作法,最好使用两块规格一样的电池,T插对付70A应该没问题,最后确定电池的放电C数能供应70A的输出。 例如3S 2200的话, 至少要使用35C的电池,3S 3000 的话,至少要用25C的电池,只要C数够高,电池的导线是与C数对应的,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
可以串联 两块一模一样的3S即可

网友:
劝你最好不要用T插,大部分质量都不好,70a电流容易烧毁。用xt60吧
电池最好用3000mah以上 25c最少,不然很快电池就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帮助!xt60是什么接头?

网友:
可以串联

网友D:
楼主说的肯定是蓝翔那个金属70的吧,黄金色的那款对吧,首先不建议你买这款,宁可加点钱买蓝岱的,2200克虚标不说,电流还那么高,你至少要用好盈80A的,单吃串联当然可以,不过3000的电池最好是30C或者35C,不然电池废的很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肯定是蓝翔那个金属70的吧,黄金色的那款对吧,首先不建议你买这款,宁可加点钱买蓝岱的,2200克虚标不说,电流还那么高,你至少要用好盈80A的,单吃串联当然可以,不过3000的电池最好是30C或者35C,不然电池废的很快 ...

ls是过来人?我也买了这个“黄金涵道”,但一直闲置着。最近想将其装到猎鹰王F18上,这涵道电流大我是知道的,看来飞的时候得小心,我是打算用2个2200mah串联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ls是过来人?我也买了这个“黄金涵道”,但一直闲置着。最近想将其装到猎鹰王F18上,这涵道电流大我是知道的,看来飞的时候得小心,我是打算用2个2200mah串联使用的。

我之前猎鹰王的F18装4S 2600都不好装,因为下安装电池仓太小了,别说6S,如果非装6S,非得下工夫改装一番

网友:
我部F18摆了这么久,就是一直在犹豫如何给它做手术呢。我是勤劳百姓来的,没什么改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帮助!我正犹豫买不买!是480的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是过来人 ,这涵道随便玩玩是可以了,但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还是建议你们用蓝岱的吧,另外2200的电池,2分钟内就要下来,除非一直半油

网友:
出于对设备的保护,还有飞行习惯,我飞涵道是属于比较温和的。很少一直大油门飞,只有在高速通场冲刺的那下,才会全油门10秒左右。
我飞90涵道的台风,用2个2200mah的电池串联,也可以飞个2-3分钟不过放呢。

网友:
可以串联,我的就是,你要想买可以转给你,你说的应该就是蓝翔的70金属涵道,我是米格29剩下的,具体多大推力没算过,但是全机重量肯定在3kg以上,光两块4000ma的3S电池就重了将近700g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是好习惯,我基本通场就全油,饶航线就半油门,我的70MM F22 2600电池大概也就2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