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新固件炸机求助!(6yue4ri更新)

楼主(2012-06-03):
今天刚升级了NAZA的新固件,发现多了好多功能,调参完去试飞:

1 掰杆启动时只有2、4号电机在转,2号电机转速特别猛,比4号更甚,油门推高后1号点击开始加速,3号电机已然不动;而且有时候掰杆压根没反应(电机怠速那里我用的默认设置)
2 油门推过50%后发现4个都转了,可刚到3米失去控制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飞摔向地面
3 砸在地面后即使我收了油门,电机还在猛的转动,直到我强行取下电池

补充一下,用的FHTD4822 690KV的电机,好赢40A的电调和APC11的桨

6yue4ri更新 好赢电调的油门行程我已经重新校准过了,依然是2号电机转速飞快,至于桨的问题,还没有离地转速就不一样,应该不是桨影响陀螺仪(即使把桨取下来试也是2号电机转速快)
固件我又重新刷回1.2试了下,还是这个问题:2号电机转速比其他的快得不正常,稍微离地后左右摇晃特别厉害

小弟刚接触这个,在升级固件之前飞得好好的一直都没问题,不知道到底什么回事,感谢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因为你用的是GPS模式飞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我确定是用的姿态模式,而且我压根没有GPS模块,说明书上也写会自动切换为姿态模式的啊

网友:
好恐怖,LZ赶快弄清原因,不然谁敢升级啊,血滴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血滴子,幸好旁边没什么人,摔下来的时候像是失去了平衡,左晃右晃,最后摔了个底朝天

网友:
我也升了~没问题啊~

网友:
电调行程重新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光是电调行程不对也不能说明为什么失控时我油门收到低电机还是强烈旋转,即使摔在地上也不停下来?

另外,启动时1、3号电机转速相差也非常大

更新,电调行程调了,马达怠速的问题解决了,可是推油门之后2号电机转速尤为快,离地后就左晃右晃的非常不稳定,和上次炸下来之前一样

网友:
我也刚升级到2.0,今天飞了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用了手动模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失控下降过程中确实切了手动,不过发现没用后又切回姿态了

网友:
你检查一下浆,我上次浆有点列开了,应该是震动,过大,照成陀螺工作不正常,,我上次,跟你的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1号桨确实有点坏了,可是在升级固件前一直都飞得好好的,什么都没动升级完就炸了

网友:
我的升级完成后很正常,飘过

楼主:
回复 网友E:

等配件呢,还木有结果……

网友:
楼主很可能用错模式了吧,我升级了到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