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K-M快门遥控设置在哪个通道?

楼主(2012-06-03):
请问各位老模友,DJI WK—M  调参软件关闭了远程调参,X2通道设置了智能方向和返航点锁定,X3通道设置了云台俯仰控制,最后还有一个快门遥控通道设置到哪个口?我的是FUTABA 8FG的控

楼主:
我采用的是S-Bus连接方式接的接收机与主控,但是我又单独使用了接收机的8通道直接给了快门遥控舵机,用遥控器右上的可以自动回位的开关遥控快门,这样接线不会影响S-Bus的使用吧?

网友:
问的这个问题好呀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S-Bus接收机,可以使用第8通道遥控快门舵机,使用那个开关可以自定义.放心使用吧

网友A:
你说能自动回弹的开关是T8FG的SH开关,但存在一个问题,相机的取景与拍照应该是两个动作,而这个开关是无法控制这样准确的,你最好是设置一个三段开关,通过两个掰杆来实现两个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能自动回弹的开关是T8FG的SH开关,但存在一个问题,相机的取景与拍照应该是两个动作,而这个开关是无法控制这样准确的,你最好是设置一个三段开关,通过两个掰杆来实现两个操作。

有道理,回来调整一下。

网友B:
LZ :请问WK-M快门遥控设置在哪个通道?

准确的说这个和WKM 完全没有关系  要看你遥控设备有没有多余的通道去控制照相设备的快门了。

比如你要WKM的飞行器 在空中放**蛋  那么这个不是WKM的事情 你只要把**蛋发射控制设备接到遥控接收设备的一个可以使用的空闲通道就可以了

LZ 你懂了没有  如果你的遥控设备所有通道都用满了 那么你只能换通道更多的遥控设备了

哎 。。。。基础知识为什么那么薄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请问WK-M快门遥控设置在哪个通道?

准确的说这个和WKM 完全没有关系  要看你遥控设备有没有多余的通道去控制照相设备的快门了。

比如你要WKM的飞行器 在空中放**蛋  那么这个不是WKM的事情 你只要把**蛋发射 ...

其实说了这个问题我就找到了可以用的这个通道,不过就是怕放蛋影响飞行所以来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