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在线等…各位高手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2-06-03):
今天刚买来机架,准备组装四轴,但遇到很棘手的问题啊,飞控是kk2.5十字模式的,接电后只亮了一下灯,过后电机就滴滴叫个不停了,解锁是不是方向舵打到右啊?我怀疑是线没接对,各位高手,帮小弟解决一下吧

楼主:
接线图

接线图

楼主:
求救啊

求救啊

楼主:
控的图片,这控还要设置吗?

网友:
用什麽控,如果Futaba油門要設定反向,解鎖要油門最低,方向航向右,如果還是不能,把油門微調也推到最低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天地飞6a

网友:
確定一下電機訊號線有沒有插返。

楼主:
解锁了电机不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不转,会短声一直响

网友:
電機訊號線近板**的是訊號,近邊緣的是負極。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電調有供電但沒訊號就會這樣。

网友:
啡色是負極, 橙色是訊號!!你電調的線插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过来了,电机又会很快的响,哎,都不知道怎么搞的

楼主:
好盈30A电调怎样设置?

网友:
首先确定油门是否反向,调好后设定电调的油门行程,油门微调放到最低,再解锁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问题几句话不好解答 把飞控的说明书反复的看几遍就明白了

楼主:
电机转速不同怎么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