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调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2-06-03):
买的FBL100的散件,第一次自己组装6通机,装好后发现螺距不对,油门推到80%才离地,断电时两片浆都是下垂的,如图。本人新手,麻烦高手详细解答下!

网友A:
一般都是把桨往后转看螺距吧,你咋往前转呢
把三只舵机的连杆头都拆下来拧紧一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把桨往后转看螺距吧,你咋往前转呢
把三只舵机的连杆头都拆下来拧紧一圈试试

你确定拧紧一圈负螺距不会更大么